楼主(2010-10-29):
BARBER COLMAN TEMP. CONTROLLER SERIES-15
美国产的温度显示不正确,例如:设制1000度,他显示1080度。此表在正负20度报警。而在1000度的时候他控制的可控硅还是导通的。到了1080的样子就断开了。请问有哪位高手能告诉我调试,怎么调,有说明书最好啊。图

网友A:
有PID设定好了吗

楼主:
没有说明书不知道进设置啊

楼主:
高人指点
换成国产的话,什么型号合适呢?
要求输入:AC110V    报警二位常开的就是温度上升超20度接通一端。当温度低于20度时报警接通另一端。温度在设定范围内时两端都不接通。控制可控硅输出0~10MA电流。热电偶接铠装热电偶。大概这些要求,国产用什么型号?请赐教。

网友B:
只要带PID控制的,温度控制范围高过1000度的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