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29):
基立JL-200S12开关电源 最先是无12V输出。启动电阻R11开路 更换一个电阻后 空载12V电压正常,带负荷后只有6V左右。

网友A:
是不是负载有问题??

楼主:
感谢回复  负载肯定没有问题是开关电源的问题
几个电容都检查了 开关管也检查了都是好的。

网友A:
有电路图吗?用的什么芯片?

楼主:
没有图纸 用的是TL494CN

网友A:
更换的电阻是不是和原来的一样?输出滤波电容是否有鼓包现象?检查整流电路!滤波电感?
电源启动后,检查494电源端电压是否正常(空载及带载)?否则可以考虑更换494!仅供参考

网友B:
如果没有过流,重点检查反馈稳压电路

楼主:
换的启动电阻与原来的电阻阻值不一样 , 但用电位器调到一样的电阻后还是输出电压带负荷的时候变低 并且有低频啸叫。12v输出电容有鼓包现象 已经更换过。测量一下494的电源。好的时候22v和有故障的时候有17V左右。
谢谢顶贴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