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角启动运行程序(另类)

楼主(2010-10-29):
星-角启动运行另类编法

网友A:
程序还行 就是有点浪费

网友B:
设计思路比较新颖。

网友C:
为什么说是另类,是因为使用MOV指令么?

楼主:
基本指令实现的;SFC实现的;功能指令实现的;。。。。。。

网友C:
楼主是想通过多种方法实现同一功能,来介绍学习方法?

楼主:
只想抛砖引玉。

网友D:
看的头晕......

网友E:
如2楼所说的浪费!呵呵

网友C:
如果再来一个 2楼、10楼的评价,楼主就要简直无话可说了;
其实,楼主是在介绍编程、学习经验。

网友B:
X1 的上升沿出现后,Y1能保持输出吗?

楼主:
可以保持。

网友B:
请问楼主:梯形图是怎么传上去的? 谢谢!

网友F:
楼主不错,使用MOV也不错,

但楼主的思维方式还是继电系统的,

在PLC编程中,不一定非要切断定时器和计数器的回路

网友F:
LD  X1
OR M1
ANI X2
ANI X3
OUT M1
OUT T199 K80
OUT T198 K85
LD M1
MOV  K6  K1Y0
LD T199
MOV  K2 K1Y0
LD T198
MOV  K10 K1Y0
LDI M1
MOV  K0  K1Y0
END

楼主:
用截图方法可以转为JPG、PDF...等等格式闭上眼睛就可以上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不错,使用MOV也不错,

但楼主的思维方式还是继电系统的,

在PLC编程中,不一定非要切断定时器和计数器的回路

你说的没错,你的程序很简单,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