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29):
PLC可以直接带负载吗?比如油泵

是否需要通过继电器???

能直接带负载的话,最大又是多大呢?

楼主:
用的是logo!

网友A:
油压的电磁阀不要直接带,通过转换带。

网友B:
要加中间继电器,否则把PLC端口烧坏是很麻烦的事

网友C:
LOGO也有继电器输出的,这个继电器触点比PLC的要大;

网友D:
加中间继电器

网友E:
加中继较好

网友F:
LOGO 的负载能力是10A
要加的话就是接触器了,一般的中继也才5A-10A 所以电流不超过可以不加。

网友E:
损坏时,换继电器便宜

网友G:
要记住,要死先死继电器

网友C:
LOGO直接带负载可以,不过外面加个保险丝;

网友H:
可以,但不提倡!

一般plc,继电器输出型负载能力是2A,晶体管型是0.75A

隔离继电器的功能主要是隔离保护,出现故障时是现场人员便于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要记住,要死先死继电器
没有继电器,所以logo先死了

网友I:
加继电器好点

网友J:
最好加外部的继电器,用PLC控制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