锥形电机先转后吸

楼主(2010-10-29):
        我单位 的16吨门吊葫芦上的在停用了3个月后,重新使用时上下起重13千瓦锥形电机先转后吸,经检查线路后一切正常,请问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铁芯卡了

网友B:
有可能是长时间不用里面生锈卡住了,多开几下看看是否正常。

网友C:
长时间不用轴向发卡,需赶紧解决,转子不向前窜动后面的刹车会起作用加之磁路不闭合,电机电流大 长时间会烧定子。

楼主:
         我把电机拆下来重新保养了,单试电机正常,但是装在葫芦上还是先转后吸,最后没办法换了一个新电机后正常了,请问这个电机需要重新绕线吗?

网友D:
是电机和减速机之间的 花键 连接部分
磨损过大,必须更换,危险

楼主:
换了,还是不行

网友C:
保证机械上无故障,就有的能是:
1.电机转子笼条可能有断条现象
2.定子线圈电流变小,磁力不够
卡一下电流...........

楼主(2010-12-02):
我把电机送去重新绕了一下,不行,换了一个修电机的重新绕,还是不行,怎么办呀

网友E:
电机线圈应该没有问题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是电机和减速机之间的 花键 连接部分
磨损过大,必须更换,危险
赞同

网友G:
距离太远,还是机械力太大

楼主:
最近又出现了一个这样的电机,经检查机械部分未发现问题,感觉像是吸力不足

网友H:
好就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