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ace ST400接收数据错误的原因

楼主(2010-10-29):
风大哥:你好!!!
我是一位菜鸟,学习触摸屏的应用。所以买了一只ST400的屏。PLC是FX2N-48MT的。编号程序后传到屏上,老是提示RECEIVE DATA ERROR(02:FD).我制作的通讯线是按你的资料做的,应该没问题。我已经实验好几次了。都不行。帮帮我

楼主:
ST400(02:FD)的原因
为什么没人回复呢?

网友A:
RS422(4线)
7位
1位
偶校验
DR/ER
你先检查一下参数。
另外你需要确认你的电缆针脚有没有看反。

楼主:
老师:看到你的回复,我欣喜若狂。你说的通讯参数和通讯线我都确认过,没错的。是不是触摸屏也需要设置?

楼主:
风哥:
我制作的通讯线没有屏蔽层。这个影响吗?

楼主:
马上心肌梗塞。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师:看到你的回复,我欣喜若狂。你说的通讯参数和通讯线我都确认过,没错的。是不是触摸屏也需要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