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加热

楼主(2010-10-30):
问题:在一立方米的铁容器内加入250公斤室温20℃砂子,容器内布满交流380V电加热管,要求将砂子加热到150℃,时间规定在3分钟以内,现求助各位大侠,用什么方法或是公式来计算,需要多少KW的电热管?

网友A:
问题:在一立方米的铁容器内加入250公斤室温20℃砂子,容器内布满交流380V电加热管,要求将砂子加热到150℃,时间规定在3分钟以内,现求助各位大侠,用什么方法或是公式来计算,需要多少KW的电热管?

老大,你太狠了!我正好也有这个问题啊!!!不过你考虑过没有啊,砂子的导热能力很差,我问过几个加热器的厂家,他们都不推荐这种方案,直接把加热器插在砂子里

网友A:
差点忘了,还有就是控制温度要求的精确度,普通的电加热器的温度漂移很大,如何精确的控制呢?请高手一同指教

网友B:
沙子加热要用搅拌机形式的来做了,不过3分钟达到150度,不好做

楼主:
呵呵,还忘了补充了,我又在容器底部加了10X10见方的风帽,再外接一台5.5KW的高压风机,这样砂子就是成沸腾状态,就像在里边熬粥那样,虽然温度会下降但是可以忽略的.问题是我现在加了30个KW电热管,加热到150℃时间是10分钟左右,但我不知道怎么算法.希望各位指教啊.

楼主:
回复4楼的,搅拌机形式的该怎么做呢?原来是烧硬煤炭加热,就像是炒栗子的机器,但问题是不利于环保,再说我的现场经验是烘250KG砂子6分钟用煤炭7KG,以目前的煤炭价格0.8元\斤计算就是11.2元,用30KW电加热10分钟才大约5元(一度电按1元计算),这只是我模糊地计算方法,如果真的用电比用煤划算,那么咱们的市场就有了,呵呵,希望各位不吝赐教.

网友A:
哦,吹起来加热,不错!可惜的是我这个不行,我那个一立方的砂斗里面有2个料位计,然后砂子的出口在下面,估计50分钟左右这里的砂子砂子就从出口都出去了,又从上面用皮带机输送进来了新的砂子,麻烦,还没想到好的办法

网友C:
电加热比较慢,3分钟有点苛刻。

网友B:
刚刚又看一下这个贴的回复,我想可不可以用遂道炉方式来完成?这想就可以不停的出产品而不用停机。当第一次到达温度后开始流出,流出的速度以刚好后面的新沙达到设定温度有准。

网友D:
最快的办法分两步:
1.      3分钟之前先把沙子放到一个烘箱里用热风去烘到100-150°。

2.      然后再放到楼主所说的铁容器的底部加几根3KW的发热管,把沙子以每1-2mm的厚度平铺,盖上盖子!

不到3分钟即OK!
呵呵! QQ349137984

网友E:
还是隧道窑的方式好
两种方案功率怎么也要百十千瓦吧?
隧道窑功率可以做的小一点【距离长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