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一下图中两个电容的容量和耐压,谢谢!!

楼主(2010-10-30):
(无正文)

楼主:
前两个是一个电容,耐压是6.3v,容量是不是10uf呢?
第二个应该是一个旦电容,但是没有任何标称,这两个是80年代相机上面的元件。

网友A:
用表可以测量下啊 电解电容

楼主:
没有仪器 呵呵

网友B:
没有仪器,那就只能看标签,否则,没有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