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30):
情况是这样的,我用了PLC里面的PID指令搞了一个恒压供水程序。它只有在采样值和目标值比较接近的时候才能很好地恒定压力,
如果采样值和目标值偏差较大,(如目标值是5MPA采样值是3MPA)则它的模拟输出会从最小值上升到最大值(0-10V)而且在不断
地循环这个过程,直到采样值与目标值接近。

用过其它PLC的PID与变频内置的PID都不是这样跟踪的,应该是我的一些参数设置不好吧。赐教

网友A:
PID设置问题;

网友B:
参数设置要合适,另加限幅程序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