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插座起火的原因是什么?谢谢!

楼主(2010-10-30):
插座1从主线路引出,导线是缠绕的(拆了包装直接用),没有解开。4个插座都是10口插座。插座2接在插座1上,插座3接在插座2上,插座4接在插座3上。
同时开机后,插座1冒烟起火烧毁。
有人认为:原因在于插座1的缠绕线没有解开。
有人认为:电流太大。
请问:究竟哪种原因靠谱?

网友A:
电线未解开的原因因电流大线圈发热如果电线散开热量就不是太大

网友B:
你说的插座应该是带插头的插线排!!串联连接!
插线排是多大电流的??(或者导线是多大平方?)
每个插线排连接的两个电器是什么?电流多大?
串联接法是后面的电流都要流过前面的插线排!
烧毁第一个肯定是因为电流太大造成的??(因为是新插线排,可以排除接触不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插座应该是带插头的插线排!!串联连接!
插线排是多大电流的??(或者导线是多大平方?)
每个插线排连接的两个电器是什么?电流多大?
串联接法是后面的电流都要流过前面的插线排!
烧毁第一个肯定是因为电流太大造成的??(因为是新插线排,可以排除接触不良问题!)
谢谢@
就是插线排,我说错了;串联连接。 每个插线排连接的两个电器是电脑(主机、显示器)。导线多大平方不清楚,烧后发现线很细。

网友C:
由于2,3,4插座顺序连接,等于全部是第一个插座的负载,加上第一个插座质量不好,引起导线发热,最后短路。可能电源端又没有安装断路器,必然起火。国内多少火灾都是电气短路引起。大家不要节省几元钱,去买伪劣插座。

网友D:
应该是超负荷了(是针对第一个插座和插座电源线而言)。

网友E:
楼上正解!!
你要这么用的话,买好的

网友F:
3楼到处看看、及5楼湘邵之水等说的有理。
另外,导线还是要散开。

网友G:
个人认为电线没解开问题倒是不大,虽然这样会产生些许涡流效应,但由于居民用电毕竟是50赫兹的低频电而且像楼主这样的负载情况电流并不是很大所以涡流效应产生的热能并不会太大。关键还是在于线排的线太细造成的!

网友H:
x线的选型有问题,启动电流太大!

网友I:
电流太大所致,第一个插座的电流,差不多是后面在总和了。第一个插座要好一点的,线要粗。

网友J:
你买的插座肯定是伪劣产品了,换公牛插座试试,肯定没问题。呵呵!

网友K:
换粗线即可

网友L:
线太细了 插座的质量问题

网友M:
所以说买插座还是要买现做的,可以选择线的粗细,用起来才安全放心

网友N:
插座起火本身就说明插座的制作质量有问题。即便是过载使用,插座绝对不能起火。起火是材质问题,使用了易燃物作材料。为了漂亮而“山寨”。出事要负法律责任的。

网友O:
这种排插没见过一个好的,什么牛牌也不例外

网友P:
就一个问题,插排串接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