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形式参数?

楼主(2010-10-30):
学到子程序时,遇到形参和实参,搞不清楚,头脑混乱。

网友A:
简单说吧,传给子程序的参数能不能被子程序改变,回来影响主程序,不能的是形参,能的是实参.好像就是这样.

楼主:
西门子plc的有参子程序,无参子程序,不好理解。

网友B:
可以参考一下编程手册
形式参数是相对实际参数而言的,调用功能块时必须把形式参数定义成实际参数,比如你有10台电机,控制方式都一样时,为了使程序简单明了,可以用形式参数把电机的控制程序编写好,作为一个电机功能块,哪台电机运行都调用此功能块,只把对应电机的启动、停止、输出等实际地址参数赋给对应的形式参数即可。

网友C:
不好说,要自己去理解,比如你在一个带参数调用的子程序里给局部变量定义了符号名,当你调用那个带参数的子程序时,就会自动生成一些参数要填,而你填的参数就叫实参,那个符号名的参数就叫形参。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好说,要自己去理解,比如你在一个带参数调用的子程序里给局部变量定义了符号名,当你调用那个带参数的子程序时,就会自动生成一些参数要填,而你填的参数就叫实参,那个符号名的参数就叫形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