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30):
现在各种按钮开关五花八门,所带的指示灯也是宗垒繁多,有的外型相同,有的外型不同,只是搞死人了,LED指示灯电压是怎么划分的?请教各位老师。

网友A:
LED灯实际就是一个发光二级管。首先是要直流供电。然后是多少电压可根据LED灯组合来匹配。一个LED灯的压降是0.3--0.7伏。

网友B:
LED本身的电压在1.8V--2.2V左右(指普通红,绿,黄。  蓝,白的电压在3--4.5V左右)!
LED组成指示灯后的电压一般是交流的!只是串联了一个限流电阻!讲究一点的增加一个二极管!简单的只是串联一个100K的电阻(交流220V)!!

网友C:
我这儿用的指示灯还多了一个三级管呢.

网友D:
等待着更专业的回答。。。。。。。。

网友E:
印在外壳上啊?和用普通灯泡的没有区别
DC24V DC 220 AC220V AC100V AC36V AC24V AC12V太多了,你要那种就买那种

网友C:
感觉LED的指示灯亮度稳定,使用寿命长,节能,而且是家庭照明的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