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线补间 弧形补间

楼主(2010-10-30):
我在看编程语言说明时,看到直线补间 弧形补间 ,看不太懂 ,补间是什么意思啊 请高手指教

网友A:
补间?没听过说过
直线插补、圆弧插补,知道这个

楼主:
是我写的不够专业 应该就是插补 请问低速直线位移和直线插补 有什么区别啊  谢谢您的回答

网友B:
补间是日语的插补。日语写的是繁体字:補間。直线插补一般来讲是多个轴的合作运动,保证所控制的物体沿着平面或空间中的某一直线进行匀速运动。低速直线位移就不好说了,该根据上下文来解释更好。

网友C:
搜索“补间”,见多与flash动画有关。
楼上提供了“补间是日语的插补”,很谢谢啊!

网友D:
我以为补间隙了。

网友E(2010-12-26):
插补就是插补

网友F(2011-08-23):
低速直线位移---在OTC机器人编程里面就是开始的时候以安全速度走出第一步,第一步以后就用你编程的速度接近工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