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30):
大家好:有谁遇到到台达变频器VFD-M报警代码是4个8888的吗   第一次遇见,有哪位高手指点下  为谢!

网友A:
我见过,检查结果是电机相间短路,你可以参考下,有可能你那个也是电机问题

网友B:
应该是显示上,有毛病吧,和电机没有什么区别吧,因为我们厂用的也是台达的.有一台也是面板上显示8888.并且一闪一闪的,这样不影响用的,我们用好几年啦,没什么问题的

网友C(2010-12-18):
电机相间短路,可以查询变频器操作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