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30):
大家好:有谁遇到到台达变频器VFD-M报警是4个8888的吗   第一次遇见,有哪位高手指点下  为谢!

网友A:
没遇到过!
没遇到过哦!看高手怎么说,学习吧。

网友B:
楼主.这是电源内阻太大,大都是开关电源的电解和二极管问题,重点是+5V,低于4.8V就失常了,再查其他组的电压,

网友C:
有可能主板坏了。

网友D:
你的变频用了多少年,要不是很旧的那多半是CPU板上面的问题,要是太旧的机器则重点检查开关电源上面的电容了

楼主:
变频器用了3年左右吧,关了电重启又可以用一段时间,但是没有过多久又重复出现同样的故障。我把上限电流加大了电以后到目前都没有出现了这个故障,不知何解。。。

网友E:
以前碰过阿尔法2000的变频出现过一组乱码,,,变频就像死机了,,,怎样搞都没反应,,,关一下电就 好一会儿,,一般是开关电源有问题,,,,

网友F:
开关电源有问题。小毛病,

网友F:
那样解决了问题,时间长了还会出现的, 只要断电一天,就会出现8888,这个修不要多少钱的,

网友C:
这个还真不知何解了,上限电流加大了点就好了。。。。。

呵呵

网友G(2011-02-12):
是开关电源里一个低电压,高容量的电容失效了,检查一下。好像是10V/680u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