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30):
0~10V的信号经过模块转变之后变成符合数显表要求的0~20mA信号,此时电压信号和电流信号是什么个比例关系呢?线性比例?另外0~10V的信号一般是1.23V对应123左右的数值显示,请问,数显表如何设置?

网友A:
串个500欧的精密电阻

网友B:
你这个提的有点模糊,不清楚用输入是什么输出是什么,用的是什么?

网友C:
你的问题太强大了,版面不够。建议你在看看书。

请问,数显表如何设置?

;数显表很多型号,一般都有使用说明书的。

网友D:
一般來說。
數顯表不會只有一個輸入信號~!

网友E(2011-06-26):
用蓝瑟 MHM-04B V/2A 单路 0-10V 转双路 0-20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