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分析下这个电容柜里的接触器和保险丝是如何炸掉的

楼主(2010-10-30):
师傅们 帮我我分析下这个电容柜里的接触器,保险是如何炸的
我先把情况和大家说下,我这个是个低压配电室 采用两路进线 两路进线分别来自两个变压器都是2500KV/A 每边的运行电流在2000A左右 总共有4个电容柜 每个电容柜的控制是自动控制的 其中有一个电容柜里的一组电容器一投入就回炸保险 或者接触器 出现两次这样的问题了 调式的时候厂家检测过斜波说没问题啊 我怀疑问提是出在电容器上 或者电抗器上 还有就是所以的线路都没有松动的现象 .

网友A:
换电容器,我也碰到过,把总断路器都跳了

网友B:
其中有一个电容柜里的一组电容器一投入就回炸保险 或者接触器 出现两次这样的问题了
从这句话中分析,
1 电容内部短路了或对外壳接线。
2 接触器出线端到电容器上的线路有短路。

网友C:
从楼主的描述上看,应该是这一组线路上有问题,应仔细检查一下~!
不过还是有个问题想问下楼主,在图片中并没有看见电抗器,而且导线在进接触器前都绕了一圈是不是起电抗作用?

网友D:
楼主的怀疑,应当有道理;可参考以上几位的意见。
另外,可分析一下,弧光最先是从哪里开始的,有不有可能短路碰壳之处。

网友E:
我看了下,不知道电容是不是用国产的,如果是应该用电容专用接触器(带涌流线圈的)式一路开开

网友F:
我们厂也遇到过这种情况,三个螺旋保险座都炸飞了,老响了,

网友G:
更换该组电容试试。

网友H:
可以用排除法嘛,电容器先不接上,换上保险试下看炸不炸

网友I:
就那一组这样的话应该是电容的问题了

网友J:
如果没有谐波存在那就先检查电容,在每组电容的保险前加装一个断路器,最起码它可以保护短路故障,不至于把故障范围扩大。

网友K:
电容器可能短路了,换一个试试

网友L:
说一说,都是什么负荷?

网友M:
即使电容或电路短路,熔断器应熔断芯子,而不应炸开。这说明所用熔断器的分断能力不够,应换用更高分断能力的熔断器。

网友N:
你是新安装调试的还是已经运行很久的补偿柜.如果是新安装的,问题可能是线路或电容,反之就是电容

网友O:
分析原因有:
1.电容的耐压不够,比如有400V和450V的,线路负载小时电压会升高,特别是晚上
2.电容本身内部有短路现象
3.电容切换太频繁,建议增加切换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