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31):
使用蜗轮蜗杆减速器的卷扬机,提升1吨的物体,和下放1吨的物体,电动机的电流一样吗?那位师傅亲自测量过?谢谢大家来回答。

网友A:
电流是一样的大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你能亲自测量过吗?这个对我非常重要,能说明理由吗?等待您的回复。

网友B:
不太可能吧?提升和下降一样?那牛顿定律还成立吗?重力加速度(地球引力)都没?应该做一个受力分析才对。嘻嘻嘻

网友C:
不一样的,下降时电流小

主注意减速机的机号,不能太小啊

网友D:
当然不一样,如果你想小出力愿意滑梯而下,还是愿意登山

网友B:
感觉是一个很幼稚的问题。其实,就是基础知识没有用到实践中去。初中的学生应该都能回答的问题(定性分析,甚至定量的计算)。

网友E:
上升的时候要客服重力,所以要有一部分动能转化成了重力势能,重力做副功;而下降的时候重力是做正功的

楼主:
那位师傅亲自测量过?
感谢楼7的回答,我的意思是说  “蜗轮蜗杆减速器有反向自锁功能,即阻断重力加速度传递到电动机的惯性功能,下行时电动机只输出驱动减速器转动的能量,”这样分析对吗?最好是亲自测量过的朋友给个肯定的回答,期待大家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