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31):
大家好,在台达的小变频上看到一个集成块,网上好象查不到,请问大家这是什么东东?
八个脚的,贴片,上面写着第一排:20271,第二排56T,第三排D046

网友A:
有的型是不易查到,要看具体电路中,电源供应,信号入、出状况,与什么元件相连接,电路起什么作用等,加以判断。
有的可以大致判断出是什么器件,有的也不好确定是什么。现在新型器件太多,相关资料跟不上,是一个实际问题呀。

网友B:
   大致判断出其功能后,已有资料的,容易对号入座;一时查不到资料的,可能就要加点悟性了。
   平时多浏览有关器件资料,也很有关系。
   呵呵,我只能躲在咸工后面,发点不痛不痒的感概;因为我对变频器电路,就三个字:没看过。

网友C:
呵呵是啊有咸工在我们就可以少熬多少夜啊,多学好多知识。期待下一本书哦!

网友D:
是霍尔上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