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发热

楼主(2010-10-31):
我现在新使用的电动机在运转后会很快升温,最高时会烫手,但没有冒烟表情,电流也高出额定值,向供货商询问告之这属正常,如果有烧电机则保修保换,以前的电动机从没有这么高的温度和电流,也不知道这次的电机差在哪儿了!

网友A:
电机电流高出额定值,电机温度不高才怪
MZJ

网友B:
电机电流高出额定值,检查一下机械.是否有问题,

网友C:
不正常,时间长会烧电机的

网友D:
过流过负载了,肯定不正常,时间长了肯定烧坏。

网友E:
电机接线可能不对

网友F:
按楼主所述,如果检查负载没有问题,则可怀疑电机了。
还可测量一下空载电流看看。

网友G:
这是交流机?直流机?是不是这个电机的功率有猫腻?用铝线了?

网友H:
铁芯小
铝线
线径小,匝数少

网友I:
检查后如果不是选型不对,或使用方法不对,或小马拉大车的话,不用多说,叫厂家来测试解释。换新的

网友J:
按楼主所述,如果检查负载没有问题,电机功率也配套的话,则可怀疑电机有问题了。
还可测量一下空载电流看看。

楼主:
我目前就是怀疑电机的质量问题,这种使用方法已经好多年了,只是最近的才换电机的品牌,换的这个品牌便宜好多,但参数都一样,想说质量有问题但在不拆开的电机的情况下没有更好的判断方法!

网友K:
电机稍小了点

电机满负荷工作也会发烫的.看看什么绝缘等级的.在查查温升.红外测温枪看看电机温度合适不!

一般60多度就感觉到烫手,但这个温度很多电机都可以正常工作的!

网友L:
1,电机发热到烫手的程度,可能是电机三相电压不平衡,选型不对,有机械堵转情况。你查一下,这些都没有的话,电机可能是次品!

网友M:
有些马达是220/380可选的,看结对没。

网友N:
检查负载端是否有问题,可能是由于小马拉大车造成的,电流超过额定值时间长了肯定会烧电机的。

楼主:
由于以前都是选择这个型号的电机,只不过这次是换了个品牌而已,就出现这么大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