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31):
本人新手,现场有一台三菱F2NX-128M PLC通讯圆口已经被三菱的A9GT-RS4触摸屏占用,所以使用了232BD通讯板连接PC进行通讯,请问一下,在PC上用什么软件如何对232BD通讯板进行设置后可以与触摸屏一起和PLC通讯,主要是为了能够通过PC去读取PLC里的参数

网友A:
呵呵;不用这个;
电脑连上屏,通过屏可以传送PLC的程序;

楼主:
谢谢,问题解决了,只要把D8120的值设成1886就可以了

网友B:
232BD可以直接和电脑通讯 不需要设置什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问题解决了,只要把D8120的值设成1886就可以了

呵呵 实践才能检验吧 你用的是RS指令 D8120设置成与计算机通信格式吧
不知道你上位机软件用的是什么软件 我最近一直也在找可以监控的小软件
现有的上位机组态软件用不起 ,自己想用VB或Delphi开发一个小的软件 现有的个人实力还是不够 要花好长时间

楼主:
我最主要是通过232BD模块再通过串口服务器通过以太网传输数据,上位机主要是用的西门子的OPC SCOUT来和三菱的PLC通讯,直接去读取地址里的数据,并不对里面的数据做任何的修改,只是因为第一次接触三菱的PLC所以在网上查了很多方法,用的监控软件是KEPServerE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