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通讯

楼主(2010-10-31):
各路大侠,我现在遇到一个三菱PLC与电脑通讯的问题。我的通讯接口是USB,插上数据线后。通讯连接显示端口不对,换了十个端口都不对。请各路大侠指点,谢谢:

网友A:
三菱哪个系列?

网友B:
如果是USB转换线,看下你电脑中的设备管理器中的COM口编号

网友C:
电脑---属性--硬件---设备管理器---查看COM口.
楼主没说清楚,到底是下载线用USB直接下载呢?还是通过转换接口下载的?如果是通过转换接口下载的,需要装驱动.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点,我的是FX系列,PLC的一端是标准圆头接口,链接电脑的是USB接口,有人讲是线的问题。请问驱动在哪里有下载。谢谢谢谢:

网友D:
是不是USB-SC09-FX这种线 市场上很多仿造的线,良优不齐;我买过好几条,十几元的也有,不好用,最后下狠心 买了条170元的就好用了.驱动去网上搜下;这个驱动最好这条线配带的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