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31):
富凌DZB100P0450LB4  45KW变频器 ,开机面板即显示5个8或5个点,指示灯全亮,手册上故障代码没有这种情况,怀疑CPU工作异常,没有找到复位脚,更换晶振无效,是否检测电路出了问题,请有经验的指点。

网友A:
换面板试试,先排除面板的问题。一般面板电路都由单片机为核心,若是CPU损坏,应该报通讯中断故障。若无CPU,则可能是主板CPU故障,查引脚资料,找到复位脚,用人工强制复位法试试。
不知具体电路,只能提点参考。

网友B:
查查CPU电源比如滤波电容,稳压啊。还有查查保护电路有的变频器有较严重的故障反馈信号时CPU会拒绝执行,呈假死机。

楼主:
谢谢两位的 关照,今晚上搞出来了,是开关电源的 问题:其5V开机时仅3.9V,逐渐上升到4.6V,屏幕显示也由开机时的5个点亮,变成88888都亮了,采样滤波电容坏了 。修好电源,开机运行,电机抖动,看来驱动还有问题,明天再修吧。

网友A:
因电源的问题,呈现“假死机”的故障现象,电源异常——CPU工作异常——显示异常。
供电正常,是CPU工作和面板显示的一个前提条件,怀疑哪部件电路不良,先查该部分的供电电源,往往事半功倍。
三楼分析有理,奖励大拇指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