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N无法通信

楼主(2010-10-31):
FX-1N用串口和USB数据线都无法通信请问编程口坏了还有什么办法和PLC通信吗?怎么样实现?谢谢

网友A:
使用扩充的通讯板或者通讯模块。

网友B:
扩展一个FX1N-422-BD,用SC-09的电缆
或是FX1N-232-BD自已做条电缆

网友C:
有时会连扩展的口一起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