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31):
我现在有一台三菱FR-E700变频器,控制二台三相异步电机,要求这二台电机同步,怎样才能让这二台电机达到同步呢?急!!!

网友A:
同步控制器

网友B:
只有一台变频器,如何控制两台马达使之同步?
等答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只有一台变频器,如何控制两台马达使之同步?
等答案。
是呀,一台装置,控制两台电机达到同步。那唯一的办法就是并联驱动。而且两台电机的输出轴耦合。否则没戏。

网友D:
首先要弄清楚的是两台电机的参数是否一样,带动的负载是否一样,也就是说确定出在变频器同步的情况下(频率一致,包含启动时的频率),电机是否就可以同步。
假如在变频器频率同步的情况下,电机就可以同步,可以实现的方法有很多种,精确点的就是用PLC,同步板,不精确的方法就是用一台的模拟量输出带动另一台的模拟量输入,等方案。
假如在变频器频率同步的情况下,电机不同步,主要体现在启动的过程中,在低频下,负载不一样的话,会有丢转的现象。这样假如电机是用来行程控制的话,就会有误差。可以考虑的一个方案是,在负载大的电机加编码器,采集电机的速度,反馈到另一个变频器上,作为另一台的频率源,假如另一台在启动的时候也有丢转的现象,可以配合调节启动频率选项,这样要想达到绝对的同步是不太可能的,要看你的精度要求和现场反复的调试。斑竹的方案也可以试一下。

网友E:
看精度而定,一般精度的话,要么采用kdrjl说的方案,
还有一种方案:用两只变频器加一只角度传感器来作为反馈给从动侧变频器,那么这个从动侧变频器需要有两个电压模拟量输入信号的要求,而一般变频器貌似大都没有这个功能,据我所知,台达VFD-B型有两个电压模拟量信号输入口的,那么一个输入口可以接收速度指令信号,另一个输入口可以接收那个角度传感器的速度反馈信号。

假如同步精度要求较高的地方,可以采用主电机用变频器控制,从电机采用伺服控制器器和配套的伺服电机。在主从电机上都各装一只编码器,主电机上的编码器来作为从私服控制器的速度指令输入信号,从电机上的编码器作为从伺服控制器的速度反馈信号。

假如同步精度更高要求的话,那么主从电机都需用伺服控制器系统,主从伺服马达也均需装上编码器。

网友F:
只有一个变频器,那两个只能并联;

网友G:
如是不同电机,转差率有差异,如何能在并联下(同频率)同步?

网友H:
看同步精度要求,如果一般工业用,就用相同参数电机并联既可,高一点的用步进电机,这样简单,成本低。经验之谈,供参考。

网友I:
只有一个变频器,好像只能并联喽

网友J:
电机并联,要求不是太高都可以使用。我现在就是这样使用的

网友K:
我认为首先要用同样的电机,在变频器出线哪里,并联!

网友L:
如大家所说,这就对电机的要求提出了个一个条件,那就是要求各种参数必须绝对一样。否则不可

网友M:
分什么地方用,我做过精度还行用编码器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