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地址错误

楼主(2010-10-31):
请问各位,我公司一台设备,用西门子s7-300plc,最近总是出现故障,生成过程中报警地址错误,复位plc又能正常生成,不定时又出现这个问题,不知道问题出现在什么地方,烦请各位帮忙

网友A:
导出程序看看

网友B:
贴出错误诊断信息以及程序。

常见的状况为程序员忽略数据的长度,导致间接寻址时地址越界。

网友C:
这种可能性大!

网友D:
是啊    把错误诊断贴出

楼主:
这条生产线2000年引进的,程序一直没有出过问题,所以感觉应该是硬件问题,而且我们工厂没有读卡器,不能导出程序。拨弄几下通讯接口的端接电阻,也可以消除报警,现在设备开着,观察中。。。。。。。。。。。。。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条生产线2000年引进的,程序一直没有出过问题,所以感觉应该是硬件问题,而且我们工厂没有读卡器,不能导出程序。拨弄几下通讯接口的端接电阻,也可以消除报警,现在设备开着,观察中。。。。。。。。。。。。。

2009年12月22日上海地铁1号线撞车事故的原因是9年前的一个程序设计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