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31):
台湾三基变频器开关电源故障后,查得:开关管k2225坏,开关管基极18v稳压管短路,基极偏置电阻120欧开路,150欧开路,e极限流电阻0.5欧开路和uc3842坏.换新后输出电压正常,但有高频叫声.(0.5欧换成了0.22欧,120欧换成了100欧)其他原参数元件.交付后工作了4天,又故障,无输出电压,查得:k2225开路,开关管基极18v稳压管短路.换新后输出电压正常,但有轻度高频叫声.元件温度基本正常.请问大师:是何原因?哪里还有故障?

网友A:
确定一下栅极电阻是12欧还是120欧,若标注120,则为12欧,标注121,为120欧。此电阻值若大10倍,会造成欠激励,开关管导通电阻大,功耗过大发热而烧毁。若缩小10倍,会造成过激励,开关管的栅、阴结受不了。也会损坏的。
另外,电流采样电阻,恢复原值为宜,过小失去保护作用。

网友B:
121那就是120欧姆

网友C(2010-12-13):
0.5R的电阻不能改!

网友D:
凭经验凡是维修后,输出正常,但变压器有响声的都还存在问题。从你这个现象来看,反馈是正常的,问题还在初级或PWM调制部份,之所以形成叫声是出现低频振荡,为什么出现低频呢,是因为开关电源出现了停振,然后马上起振,为什么停振是因为PWM不能有效控制使输出电压超过了反馈设定点。用二种方法可以验证,一是看K2225的G极波形,二如无示波调备,可在电源起振工作后断开起振电阻,此时电源不工作说明不正常。

楼主:
谢谢高手的指点.

网友E(2013-11-21):
我也碰到类似问题,只不过是开关电源供电不足,上电3842的5和7脚电压在11-15.4V跳动。就是找不出问题在哪?

网友F:
电流采样电阻减小后,导致PWM脉冲宽度加宽,输出电压过高保护停振

网友G:
这个应当是震荡频率低了,开关管功耗增加了

网友H(2014-07-08):
回复 网友E:
后面负载电路有短路,我遇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I:
这情况我常把18V改成20V稳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