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01):
星角启动都一般是用时间继电器来切换星形启动然后再三角形启动,这个图我怎么没看到时间继电器。请问这个是用什么电器切换的星三角启动?

网友A:
如果没有PLC的话,看看是什么牌子的接触器,它本身有没有带延时触头

网友B:
一个是2楼柔怀天下的意见。
再是可观察一下起动过程来分析;或者,查一下电路(注意保持原状)。

网友C:
看不懂啊,呵呵!

网友D:
是啊

我也没看到

你动作一下  看看过程

网友E:
是啊,一般有几秒的延迟,你再仔细查查线路。

网友F:
是不是有一个电流继电器!根据电流大小转换也是可以的!!

网友G:
时间继电器不在盘上,你当然找不到

网友H:
从二次回路找一下,电流继电器或时间继电器,或者有plc的i/o端子的中间继电器。

网友B:
对,注意7楼到处看看的提示。

网友I:
开一下看下启动过程

网友J:
电流互感器那一排,中间位置的两个电气元件是什么东东?

网友K:
有可能不是星三角起动,短路的交流接触器可能用于调速电机。

网友L:
本人也认为是互感器接电流继电器来切换星三角的

网友M:
看不到控制面板,手动控制也是有的

网友N:
再找找看,有没有哪个元件上有时间控制的地方,估计那个就是时间继电器,还有就是用电流控制延时的时间!

网友O:
上图星点接触器线圈是否是双绕组,一绕组与热继电器相连,相当于一个时间继电器。

网友P:
把操作面板是的按钮找一下,看是不是手动控制的。

网友Q:
是不是在电柜面板上啊?没延时出头一般比较难转换

网友R:
先要看看控制电路图,这样才搞得懂

网友S:
时间继电器在控制回路中,不在主回路中,相片当然看不到了,你只照了主回路部分

网友T:
如果没有时间继电器,那就看看上边那几个电流互感器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U:
中间有两个电流继电器,可以用他控制转换的!

网友V(2011-01-06):
有可能是双速电机的

网友W:
也有手动转换的

网友X:
有可能是按钮手动控制 你把配电箱门上的按钮拍下来看一下

网友Y:
电流转换
根据电流转换的

网友Z:
引用 网友G:
时间继电器不在盘上,你当然找不到

网友AA:
我看也像是PLC控制的,你瞅瞅有PLC吗?

网友AB:
电流互感器干什么用???

网友AC:
应该在2次线路或者PLC上

如下图你也看不到时间继电器啊

但是这样看就明白了

网友AD:
很简单类似手动转换

网友AE:
用PLC控制的转换时间

网友AF:
你看一下人家们怎么启动不就知道了?要我觉得有可能是手动转换的。

网友AG(2011-02-14):
应该是根据电流大小来转换的

网友AH:
各位大师傅们都把问题想的太复杂了. 你们以前的学的教材里面都没有看到有(按钮,接触器控制星三角降压启动)这个图?星三角启动有很多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