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01):
求助高手帮忙一下吧具体的错误代码什么的,怎么判断

网友A:
24C02?I2C的EEPROM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24C02?I2C的EEPROM吗?
是的

网友B:
用一个好的对比测量即可判断(容许10%的误差!但要同时升降),价格又不高!考虑换新!!

网友C:
支持楼上所说的,不过换了新的以后,是不是要重新往里面写东西啊?

网友D:
买个编程器 便宜的不到100元
24C价格便宜

网友B:
是随机存储器!什么都不用写!和电脑里的内存条一样的!

网友E:
这个IC本身很少坏,主要是内部程序会丢失或损坏,重写就好了。这个坏了变频器一般表示为死机现象,面板应该不能操作了。

网友F:
这个是串行存储器,需用编程器来鉴别它。不过估计即使测出它坏了,也不能拿新的直接换上它,需要在其它同型号的变频器的这个零件拆下来,用编程器读出里面的二进制文件,把读出来的二进制文件复制到新的24C02上去,这时的24C02才能换到变频器上去。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