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 200中断

楼主(2010-11-01):
在S7 200 定义高速计数器时 依次给三个中断程序0,1,2分配中断事件12  中断程序0完成后给中断程序1分配中断事件12, 这个过程中需要先用分离中断指令将中断程序0与事件12分离吗?再启用连接中断指令将中断事件12与中断程序1连接,还是可以直接在下个中断程序中直接启用中断连接  因为初学 表达的不是很清楚 请高手指点一下,感谢了

网友A:
深圳正弦电气

楼主:
中断
谢谢,我就是在这个列子中发现的问题,这个实例上的方法就是直接启用了 ,但在一些编程书上却说引用完后一定要分离才能启用下个中断,有点晕 不知哪个正确的,请帮助说明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我就是在这个列子中发现的问题,这个实例上的方法就是直接启用了 ,但在一些编程书上却说引用完后一定要分离才能启用下个中断,有点晕 不知哪个正确的,请帮助说明一下

中断事件遵循的是先来先服务的原则,因此,在同一个周期内,只能有一个中断服务~

网友C:
中段有优先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