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01):
前些天客户打电话说是他的线缆机 触摸屏不能通讯了,到那边检查后发现是控温模块坏了,后来换了块控温模块后,运转正常,可是前俩天客户又致电说,以前没换模块时,他们的加热温度是165度,可换了块后165度挤出的的料子太稀了,也就是说温度过高,后来慢慢把温度一直调到105度才正常,可客户不敢用了,说是怎么换了块模块温差怎么相差这么大?有没有懂行的兄弟帮忙解答下,这是什么原因?有解决的办法没?

网友A:
温度低些不是更好吗 可能与新旧使用安装有关系吧

网友B:
器件偏差!
不过这个偏差是大了点
一般更换器件后都要重新校正的,就是为了消除器件偏差.

你重新给他校正下就好了!

网友C:
建议进行校正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