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01):
这是一段恒温控制程序,PID设计采用使用了手动PID控制,有几个问题请大家看完程序后,解答一下,谢谢!
网络2:如果不采用手动PID控制的话,此段程序是否还存在?
         为何把实际温度VD550的值送给设定温度VD650?
网络4:这段程序在这的作用是什么?我感觉它在这块好像是多余的?
网络6:这块程序的作用是什么?感觉也像多余的

烦请大家帮忙解答一下,谢谢!

楼主:
不好意思,大家看的时候有点费事,1,2两个网络开始忘掉了,现在放在下面了

楼主:
此方案还有触摸屏监控设计,这部分没有上传。
如果我只是温度控制恒温的话,不用触摸屏监控,不需要显示,是不是只需要网络3,网络5就够了?

楼主:
没有人了解吗?

网友A:
网络2:即使此段程序不存在,PID仍旧可以进行手动控制,在Auto_Manual中只要给予信号TRUE,PID仍旧会将当前输出值赋予手动值作为输出。

网络4:一些需要在人机界面显示的数据需要经过整定,具体请结合你的上位程序。

网络6:理由同网络4.

楼主:
非常感谢 cvls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