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请入

楼主(2010-11-01):
本人对低压电器和编程VB有一定了解,请问怎样结合起来,或干哪方面工作,请有经验的大虾帮助一下,并留下QQ号,我的QQ号是1261691933

网友A:
继续加强学习,搞懂为止

网友B:
414611274
联系时请注明

网友C:
关键看你个人兴趣喽,好多岗位可以选择的。
对于你编程呢,可以拓展下,应该学学其他的。假设你VB用的比较精,学其他的软件应该也不是什么难事。可以考虑下软体工程师。如果非要用VB,那就要看哪个公司有需求了,一般是ATE用的比较多。
低压电器可以去做配电啊,现在建筑配电和工业配电也都有需求这方面的人。
不过正如楼上说的,了解不行,要搞懂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