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应用

楼主(2010-11-01):
PNP型接近开关怎样在PLC上使用

网友A:
什么型号的PLC呢,有些PLC可以接PNP的,有些只能接NPN的。

网友B:
PNP型接近开关输出为高电平,公共端能接负极的PLC都行

楼主:
三菱F2N上使用PNP型接近开关怎么不起作用

网友C:
公共端是正极吧

网友D:
也就是做PLC的输入点用嘛,信号线接到PLC 的输入点上嘛!
应该很好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