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01):
直流电源有正、负两个电极,正极的电位高,负极的电位低,当两个电极与电路连通后,能够使电路两端之间维持恒定的电位差,从而在外电路中形成由正极到负极的电流。
  单靠水位高低之差不能维持稳恒的水流,而借助于热电偶持续地把水由低处送往高处就能维持一定的水位差而形成稳恒的水流。与此类似,单靠热电偶所产生的静电场不能维持稳恒的电流,而借助于直流电源,就可以利用非静电作用双层玻璃反应器使正电荷由电位较低的负极处经电源内部返回到电位较高的正极处,以维持两个电极之间的电位差,从而形成稳恒的电流。因此,直流电源是一种能量转换装置,它把其他形式的能量转换为电能供给电路,以维持电流的稳恒流动。直流电源中的非静电力是由负极指向正极的。当直流电源与外电路接通后,在电源外部(外电路),粗脂肪测定仪由于电场力的推动,形成由正极到负极的电流。而在电源内部(内电路),非静电力的作用则使电流由负极流到正极,从而使电荷的流动形成闭合的全自动粉末包装机循环。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直流电源有正、负两个电极,正极的电位高,负极的电位低,当两个电极与电路连通后,能够使电路两端之间维持恒定的电位差,从而在外电路中形成由正极到负极的电流。
  单靠水位高低之差不能维持稳恒的水流,而借助于热电偶持续地把水由低处送往高处就能维持一定的水位差而形成稳恒的水流。与此类似,单靠热电偶所产生的静电场不能维持稳恒的电流,而借助于直流电源,就可以利用非静电作用双层玻璃反应器使正电荷由电位较低的负极处经电源内部返回到电位较高的正极处,以维持两个电极之间的电位差,从而形成稳恒的电流。因此,直流电源是一种能量转换装置,它把其他形式的能量转换为电能供给电路,以维持电流的稳恒流动。直流电源中的非静电力是由负极指向正极的。当直流电源与外电路接通后,在电源外部(外电路),粗脂肪测定仪由于电场力的推动,形成由正极到负极的电流。而在电源内部(内电路),非静电力的作用则使电流由负极流到正极,从而使电荷的流动形成闭合的全自动粉末包装机循环。
越看越糊涂??违反电子学常规??不知道你想说明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