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01):
今天公司一台雕刻机的安川伺服驱动报A.7AB报警,查阅手册说是散热风扇不转报警,故检查散热风扇有无卡死的现象,发现散热风扇可灵活转动故推断是伺服内部模块有故障或风扇有故障!在此我想请教一下对于散热风扇的信号伺服内部是如何反馈接收的,有什么办法可以人为地将散热风扇信号强制反馈给CPU使它不报风扇不转报警,好让我判定究竟是风扇的问题还是内部电路的问题?

网友A:
不知伺服是如何报风扇故障的,提一下变频器的风扇报警电路,供参考。
风扇供电一般是24V,看下风扇引线是否为三根?若是,其中两根为24V电源线(受控电源),另一根为运转(或故障)信号线。可以拔掉风扇,试将信号线与供是地线或电源正线相短接,若不报故障了,说明是风扇的问题。换用2线风扇时,也可以短接信号线,屏蔽故障信号应急运行。
若为两线风扇,则可能是风扇控制电路异常。一般由CPU输出一个开关量信号,驱动开关管,开关管控制风扇的运转与停止。控制电路损坏时,风扇不转,也可能报出故障信号。
试验风扇好坏,单独给以供电即可。

楼主:
谢谢咸老师的指教,但领导考虑到机器还在保修服务范围内,领导不让我打开伺服驱动器!今天厂方过来看了一下说是伺服内部电路问题!已答应换新的!

网友A:
好的。由厂家处理,就行了。

网友B:
找原厂处理就好了

网友C:
关于安川风扇不转问题的请教
咸兄,你好!
看到你关于安川风扇不转问题的分析,想请教一下:

在3线制情况下,为什么说 信号线和0v或者24V短接以后不报警,就可以判定是风扇原因呢? 小弟电气知识较浅,还望指教,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咸兄,你好!
看到你关于安川风扇不转问题的分析,想请教一下:

在3线制情况下,为什么说 信号线和0v或者24V短接以后不报警,就可以判定是风扇原因呢? 小弟电气知识较浅,还望指教,谢谢!
风扇供电为24V,信号线在风扇正常时,可能输出为24V,损坏后为0V,则将信号线与24V供电线短接,人为向主板电路送出一个风扇正常的信号,变频器就不报OH故障,能启动运行。
就是一个开关量信号啊,此信号是由风扇的信号线输出,CPU依据此信号判断风扇的好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