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01):
我现在有个电机,参数不记得了,大概20W的电机,现在的状况是能反转,力度不够大,不能正转,也就是说,只能往一个方向转,而且在通电后电机发热很严重,不论正转还是反转都发热很严重。用万用表测电阻,发现一端15欧姆,一端12欧姆,另一端21欧姆。是不是可以判这个电机死刑了?

网友A:
没有说清楚:是交流电机还是直流电机??电压规格??有三个引出线吗??电阻值是三个引出线之间还是与外壳??有没有外接电容??能正转不能反转是通电情况下吗??不通电情况下转动情况如何??

网友B:
楼主还是先回答2楼的问题吧,大家再给你解答!电阻是你侧的那样的话,电机是不能用了!

网友C:
对我来说,这么小的电机,基本上是没有时间来处理,坏了就换一个,也没有多少维修价值。不够工钱

楼主:
电机是小了点,也是个电机,不过是陈年老货了。
电机是交流220V的,3条引出线,电阻值是三个引出线之间的阻值,接了一个启动电容,7uF的,通电的情况下,正转不能反转,不通电,用手转动的话,相对正常的电机来说,阻力比较大。

网友D:
lz   说清楚啊   呵呵电子显示屏

网友A:
如果是三个端头的电阻值,基本上可以断定电机的启动绕组和主绕组已经短路了!如果你有能力可以拆开检查!如果没有能力,可以报废了??

网友E:
启动绕组和运行绕组混接啦

网友F:
是要求能正反转,还是只要正转?
如果是重新接过线,可以注意一下8楼zxy19740831的提示。

楼主:
只有拆开看看了,能运转的方向力度也不够,不能负载,不过今天测试时发现电机的发热情况正常了。正常的话可以正转和反转。

网友G:
你这个有点象单相伺服电机,

网友H:
如果单相电机只有三根引出线的话是不可以改变转向的

楼主:
我电机学的不是很好,应该是单相伺服电机,有办法么?

楼主:
我不要改变转向,只要求它能正转和反转,以及转的时候有力,能带负载

网友I:
能反转,就能正传,接上电容,正确接线再试

网友J:
保证接线正确,电容完好再试试

网友K:
楼主   单相电机  三个出头  外启动接电容  还要正反转   三个头可以实现这功能吗

楼主:
用事实说话,你自己用电去试了就知道,正常的电机当然能正转和反转。
你的疑问在哪里?直说嘛

网友L:
启动电容太大了吧,电风扇也就2.5~3.5微法

楼主:
这个电机和风扇没法比,不是一个数量级的。而且就算新买的电机自带电容也是8微法。

网友M:
电机轴承是是否卡了?单相电机绕组内阻你应该是测量了:主---零,副---零,主--副所以得出三个阻值了,不能通过阻值判断电机绕组有问题。还有你说电机出力不够,估计电机绕组有匝间短路了

网友N:
正确接线再试

网友O:
你可能是个单相电机哦,你是不是接成三相的了,那肯定是不行了撒,根据你提供的参数,应该是个单相电机,接单相电机的接法,加个电容进去试试,电容绕组应比主绕组的电阻大一点点。

楼主:
回楼主话,是单相电机,已经加了电容的,原因可能是匝间短路,反正不正常了,已经换了。

网友P:
是个单相电机,可能是轴承卡引起的,你要反转就要把接电容的线换一下

网友Q(2011-01-22):
单相电机只出来三根线,要不只能正转要不就只能反转,没有正反转之说,只能一个方向,除四根线可调。楼主的问题有可能线接错了。

网友R:
这种小电机一般要三相平衡,象你这种情况电机已经没用了,能转并不代表电机就是好的,它用不了多少时间就发热,然后烧掉,建议买个新的,不值修

楼主:
THANK YOU!各位新年好!

网友S:
这个电机已经坏了。对于单相电机如要求正反转,那么两个主副绕组的阻值是一样的,并且相加等于大的阻值,看一下洗衣机洗涤电机的接线你就会明白。

楼主(2011-02-22):
电机坏倒是没全坏,可以转一个方向啊

网友T(2012-03-03):
有扫膛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