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二次回路?

楼主(2010-11-02):
   我早先理解的“二次”回路,是认为针对“一次”回路说的。
   但这两年浏览帖子时,好像有的网友,把一般低压控制电路、也称作二次回路;比如,低压三相交流电动机,正反转的控制电路。

   二次回路,教材或标准中,是如何界定的呢?
   低压电动机控制电路,可称为二次回路吗?
   你是如何理解的?

网友A:
用于生产、转换、传输和分配电能的设备称为一次设备。其构成的回路叫一次回路。
凡是对一次设备的工作进行监察、测量和控制保护的设备称为二次设备,其构成的回路叫二次回路。

网友B:
二次回路的定义
  由二次设备互相连接,构成对一次设备进行监测、控制、调节和保护的电气回路称为  二次回路
二次回路。   在词典中的解释:   在电气系统中由互感器的次级绕组、测量监视仪器、继电器、自动装置等通过控制电缆联成的电路。用以控制、保护、调节、测量和监视一次回路中各参数和各元件的工作状况。   用于监视测量表计、控制操作信号、继电保护和自动装置等所组成电气连接的回路均称为二次回路或称二次接线。
编辑本段二次回路的组成
  指对一次设备的工作进行监视、控制、测量、调节和保护,所配置的如:测量仪表、继  二次回路
电器、控制和信号元件,自动装置、继电保护装置、电流、电压互感器等,按一定的要求连接在一起所构成的电气回路,称为二次接线或称为二次回路。   一次回路的组成由发电机、变压器、电力电缆、断路器、隔离开关、电压、电流互感器、避雷器等构成的电路,称为一次接线或称为主接线。
编辑本段二次回路的分类
按电源性质分
  交流电流回路---由电流互感器(TA)二次侧供电给测量仪表及继电器的电流线圈等所有电  二次回路
流元件的全部回路。   交流电压回路---由电压互感器(TV)二次侧及三相五柱电压互感器开口三角经升压变压器转换为220V供电给测量仪表及继电器等所有电压线圈以及信号电源等。   直流回路---使用所变输出经变压、整流后的直流电源。蓄电池---适用于大、中型变、配电所,投资成本高,占地面积大。
按用途区分
  测量回路、继电保护回路、开关控制及信号回路、断路器和隔离开关的电气闭锁   回路、操作电源回路。   操动回路---包括从操动(作)电源到断路器分、合闸线圈之间的所有有关元件,如:熔断器、控制开关、中间继电器的触点和线圈、接线端子等。   信号回路---包括光字牌回路、音响回路(警铃、电笛),是由信号继电器及保护元件到中央信号盘或由操动机构到中央信号盘。
编辑本段二次回路识图
  常用的继电保护接线图包括:继电保护的原理接线圈、二次回路原理展开图、施工图(  二次回路
又称背面接线图)、盘面布置图。
看图
  A、"先看一次,后看二次"。一次:断路器、隔离开关、电流、电压互感器、变压器等。了解这些设备的功能及常用的保护方式,如变压器一般需要装过电流保护、电流速断保护、过负荷保护等,掌握各种保护的基本原理;再查找一、二次设备的转换、传递元件,一次变化对二次变化的影响等。 B、"看完交流,看直流"。指先看二次接线图的交流回路,以及电气量变化的特点,再由交流量的"因"查找出直流回路的"果"。一般交流回路较简单。 C、"交流看电源、直流找线圈"。指交流回路一般从电源入手,包含交流电流、交流电压回路两部分;先找出由哪个电流互感器或哪一组电压互感器供电(电流源、电压源),变换的电流、电压量所起的作用,它们与直流回路的关系、相应的电气量由哪些继电器反映出来。 D、"线圈对应查触头,触头连成一条线"。指找出继电器的线圈后,再找出与其相应的触头所在的回路,一般由触头再连成另一回路;此回路中又可能串接有其它的继电器线圈,由其它继电器的线圈又引起它的触头接通另一回路,直至完成  二次回路
二次回路预先设置的逻辑功能。 E、"上下左右顺序看,屏外设备接着连"。主要针对展开图、端子排图及屏后设备安装图。原则上由上向下、由左向右看,同时结合屏外的设备一起看。
原理图
  :对于与二次回路直接相连的一次接线部分绘成三线形式,而其余部分则以单线图表达。原理图多用于对继电保护装置和自动装置的原理学习和分析或作为二次回路设计的原始依据。 A、原理图的仪表和继电器都是以整体形式的设备图形符号表示的,但不画出其内部的电路图,只画出触点的连接。 B、原理图是将二次部分的电流回路、电压回路、直流回路和一次回路图绘制在一起;特点是能使读图人对整个装置的构成有一个整体的概念,并可清楚地了解二次回路各设备间的电气联系和动作原理。 C、缺点:对二次接线的某些细节表示不全面,没有元件的内部接线。端子排号码和回路编号、导线的表示仅一部分,并且只标出直流电源的极性等。
展开图
  :展开图和原理图是同一接线的两种表达方式。"直观性好" A、将二次回路的设备展开表示,分成交流电流、交流电压回路,直流回路,信号回路。 B、将不同的设备按电路要求连接,形  二次回路
成各自独立的电路。 C、同一设备(电器元件)的线圈、触点,采用相同的文字符号表示,同类设备较多时,采用数字序号。 D、展开图的右侧以文字说明回路的用途。 E、展开图中所有元器件的触点都以常态表示,即没有发生动作。
安装接线图
  A、屏背面展开图---以屏的结构在安装接线图上展开为平面图来表示。屏背面部分装设仪表、控制开关、信号设备和继电器;屏侧面装设端子排;屏顶的背面或侧面装设小母线、熔断器、附加电阻、小刀开关、警铃、蜂鸣器等。 B、屏上设备布置的一般规定---最上为继电器,中为中间继电器,时间继电器,下部为经常需要调试的继电器(方向、差动、重合闸等),最下面为信号继电器,连接片以及光字牌,信号灯,按钮,控制开关等。 C、保护和控制屏面图上的二次设备,均按照由左向右、自上而下的顺序编号,并标出文字符号;文字符号与展开图、原理图上的符号一致;在屏面图的旁边列出屏上的设备表(设备表中注明该设备的顺序编号、符号、名称、型号、技术参数、数量等);如设备装在屏后(如电阻、熔断器等),在设备表的备注栏内注明。 D、在安装接线图上表示二次设备---屏背面接线图中,设备的左右方向正好与屏面布置图相反(背视图);屏后看不见的二次设备轮廓线用虚线画出;稍复杂的设备内部接线(如各种继电器)也画出,电流表、功率表则不画;  二次回路
各设备的内部引出端子(螺钉),用一小圆圈画出并注明端子的编号。
接线端子
  ---连接同一屏(除特殊信号联络外)上不同设备电路。 A、试验端子---用于需要投入试验仪器的电流回路时可用到,主要利用它可校验电流回路中的仪表和继电器的准确度,可保证电流互感器的二次侧在测试中不会开路且又不必松动原来的接线。 B、连接试验端子---同时具备连接端子和试验端子的功能,常用于需要彼此连接的电流试验回路中。 C、特殊端子---用于需要很方便地开断回路的场合。
电应用电缆截面积(铜芯)
  电流回路≥2.5MM2,长度较长时应≥4~6MM2 电压回路、控制回路、信号回路≥1.5MM2

楼主:
有了二位的说明,应当是无歧义的了。
只是,希望每位初学的朋友,一开始时,就能正确掌握、并正确表述基础性的概念。

网友C:
我到觉的没有必要分的那么清楚!

楼主:
5楼421936837,可以谈谈你的具体看法么?
我的看法是,技术需要规范和严谨。有规范按规范;没有规范,看权威意见和行业惯例。

网友D:
刚培训完,书是二楼的说法。

网友E:
凡是对一次设备的工作进行监察、测量和控制保护的设备称为二次设备,其构成的回路叫二次回路。

网友F:
就是控制回路

网友G(2010-12-30):
主电路,我们习惯叫一次回路,控制电路我们叫“二次回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