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s怎么用

楼主(2010-11-02):
我以前用的是三凌fs1n的plc。用触摸屏能用。但是现在换成fx1s同样的程序写里边怎么不能用。哪位大师帮帮忙。不胜感谢

网友A:
怎么个不能用,具体怎么样,用了那些功能用不起来,有什么具体提示

楼主:
wov t0 d0这程序写进去后plc就会什么反应也没有啦。和触摸屏也不能连接
还有什么可以把t0数据传送到d0的我也不知道

网友B:
引用 楼主:
wov t0 d0这程序写进去后plc就会什么反应也没有啦。和触摸屏也不能连接
还有什么可以把t0数据传送到d0的我也不知道

MOV  T0  D0

网友C:
通讯协议注意下

网友D:
换的是真正的三菱吗?

网友E:
还是仿造三菱的吗,仿造难全

楼主:
现在 就是不能和触摸屏联接  我想可能是通讯线的事

网友F:
肯定是通讯的问题了

网友G:
我想可能是通讯线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