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v的用法

楼主(2010-11-02):
我现在有一块JMDM-PLC28MR仿三菱plc。想把程序里的t0数据转化成d0怎么办。我用mov t0 d0怎么不行那位大师帮帮忙

网友A:
这个最好问你那防的厂家了
估计这里很少人用过这个

网友B:
   我也没用过JMDM-PLC。
   用mov t0 d0不行,是说指令不支持(出现语法错误)、还是可以使用而得不到预想的结果?
   编程手册是如何说的(MOV指令的元件适应范围)?

网友C:
呵呵;仿的你还是找制造的寻技术支持吧;

网友D:
仿而难全

网友B:
   JMDM-PLC28MR,是“深圳市精敏数字机器有限公司”的产品吧,兼容三菱FX某型产品指令。
   对于兼容产品,我的观点是,如果与被兼容产品有不同之处,可以认为是它的特点;先认可其特点,再根据具体情况使用。

网友E:
找制造的寻技术支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