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电机问题

楼主(2010-11-02):
一部单相电机,三根引出线之间的电阻值都相等(185欧)。而切还可以正常工作,我感到不可思议。请高手指点。

网友A:
这有什么奇怪的,普通三相电机改单相不也是这样吗?你也可以找一只洗衣机上的洗涤电机检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