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电机问题

楼主(2010-11-02):
一部单相电机,有三根引出线之间的阻值均相等(185欧)而且电机还可以正常工作。我感觉不可思议。请高手指点。

网友A:
打开解剖一下就清楚了。

网友B:
三相改单相就是这样的!只是多了一个启动电容!!

网友C:
个人感觉启动绕组和运行绕组的阻值不应该一样。期待高手

网友D:
这是正反转  的单相电机    启动  运行绕组可逆

网友E:
是不是日本的3相220v的电机在国内加电容启动了

网友F:
抽头电机

网友G:
送的是几相电?多少伏的电压?要把信息说明白点。

网友H:
引用 网友D:
这是正反转  的单相电机    启动  运行绕组可逆
解析的对

楼主:
电机是40瓦,接的是220伏单项电。我个人认为三楼说的有道理。

网友I:
有一种吸排气电机就是这样,不奇怪.

网友J:
坐等高人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