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02):
公司的某个工程师写了SSD590直流调速器的课程非常不错,今天开始整理下,每天发表一点希望大家能关注!
第一课:590C的简单调试
简单调试想要大家达到的目的:设置电机的铭牌参数,设置反馈方式,自动调谐步骤。 590C直流调速器参数快速设置说明
通电开机后按M键出现DIAGNOSTIS后按向下键头找到SET UP PARAMETERS(设定参数),按M键进入菜单,按向下键找到FIELD CONTROL(励磁控制),按M键进入找到FLD.CTRL MODE(励磁控制方式),按M键进入菜单,把VOLTAGE CONTROL(电压控制)改成CURRENT CONTROL(电流控制),按两次E键退出;按向下键头找到SPEED LOOP(速度环),按M键进入,按向下键找到SPEED FBK SELECT(速度反馈选择),按M进入菜单,按向上或向下键选择ARM VOLTS(电枢电压反馈)、ANALOG TACH(测速反馈)或ENCODER(编码反馈),选择反馈方式是根据所选的配件板及实际电机使用的反馈方式;按E键退出.
参数保存:按M键直到出现DIAGNOSTS(诊断)后,按向上的键头找到PARAMETER SAVE ,按M进入,然后按向上键头,参数自动保存。按E键一直退到底。
    *自动调节步骤(此过程一定不能少):手动去掉电机的励磁(如果是内部励磁,则不用去掉励磁线,调速器会自动禁止磁场),为电机做一次自动调节,为了防止电机有剩磁,请夹紧电机的轴,然后在CURRENT LOOP(电流环)中,找到AUTOTUNE菜单,将OFF改为ARMATURE,然后在10秒内启动调速器,调速器的RUN灯将闪烁,在这个过程中请不要给调速器停止信号。完成自动调节后调速器会自动释放接触器线圈,然后保存参数。
调试注意事项:调试过程中要注意电源不能有短路或缺相,调速器的控制端子为直流低压,一定要注意不能让高压进入,设好参数启动后,测量励磁电压是否正确,然后再升降速。在升速过程中注意观测电机的励磁电压和电枢电压是否正常。
590C面板电枢电流,励磁电流,电枢电压设定
在面板上有六个小电位器,从左到右依次为:第一个为电枢电流百位;第二个为电枢电流十位;第三位为电枢电流个位。第四个为励磁电流十位,第五个为励磁电流个位,第六个为励磁电流小数点位。
电枢电压设定表

测速返馈板的设定方式:在测速板在下方有一个AC/DC的选择开关,直流测速发电机,请将电压选择开关打到DC模式。
实例设定:
1、          测速电机的参数为110V/ 2000RPM,主电机的额定转速为1500RPM,那么测速反馈板设置如下:首先算电机达到1500转时需要的反馈电压:1500*110/2000=82.5V,那么在测速板上第一排电阻开关打到2或3,第二排电阻开关打到8,右下角0-100电阻切换开关打到0位,现在测速板的设定电压为82或83伏。
2、          测速电机的参数为110V/ 2000RPM,主电机的额定转速为2000RPM,那么测速反馈板设置如下:首先算电机达到2000转时需要的反馈电压:2000*110/2000=110V,那么在测速板上第一排电阻开关打到1,第二排电阻开关打到1,右下角0-100电阻切换开关打到100位置,现在测速板的设定电压为110伏。即第二排的电阻位为1*100+1*10=110V.即当100开关处于ON状态时,将第一排电阻值乘以10,将第二排电阻值乘以100.
更多直流调速器技术资料:
http://www.comeon365.com/News10.html

http://www.comeon365.com[/URL

楼主:
第一课主要讲解的是参数的设置,当然了,是基本参数,俗话说会者不难,难者不会,第一课主要是针对刚入门的朋友和第一次使用590C调速器的朋友来讲的,对于熟知级,精通级,高手级的朋友就不用去看了。在后面的课程中我会讲解关于590一些特殊功能,比如卷径计算,张力控制,PID功能模块,通讯(RS485,DP)用法的讲解,以及实例的编程。

楼主:
第二课:用CELITE上传和下载590参数

在这一课开始前,我们先准备一些要用到的工具:1、CELITE通讯线    2、CELITE通讯软件

1、CELITE通讯线的做法:关于通讯线的的做法,我再简单写一下:通讯协议是RS232,通过调速器的P3通讯,P3口从左往右依次是1--4,(或者可以用万用表直接测量调速器P3口的端脚电压,记住不要碰到一起)1号接九针串口的5号脚 ,2号不接,3号接串口的2号脚, 4号接串口的3号脚。要记住:2号脚千万不要接,不然会有意想不到的后果发生。附图:

在论坛中的链接如下:http://bbs.comeon365.com/dispbbs_19_910.html

2、CELITE通讯软件下载:http://bbs.comeon365.com/dispbbs_2_929.html,安装。

以上两个步骤准备好后,我们开始讲解CELITE的使用。

点击CElite图标:

进入程序后,首先更改通讯口的设置(通讯COM口与波特率)Command---Comms:

设置好通讯口后,接下来打开一个已有的程序,我们把参数从590读到PC时,必须先打开一个与调速器版本相对应的程序,下面是我们怎样打开一个已有的590C/V4版本的程序:File---Open---Open--CELITE--NEW--590--VER4(默认的590原程序在CELITE的安装目录下面)。如图,在左窗口点击DEFAULT4.590

打开程序后,可以通过数字键放大缩小框图。

请注意,要将调速器的参数上传到PC必须要对590C进行设置:在调速器通讯口设置中将调速器的P3通讯口通讯方式改成ASC的通讯方式,这样才能保证通讯成功,点击:Command---Update(上传参数)

点击Update后,会有进度条显示。

最后将读出来的参数保存。File---Save As(记住不要覆盖打开的文件,一定要另存为)

要将一个已有的590参数传到调速器中,按上面的步骤,打开需要上传的文件,在Command菜单中点击Full Install,会出现一个进度条提示进度。

关于参数的上传与下载,有任何疑问,欢迎大家提出来,在论坛上面讨论解决。

在下一课中,我们将讲解怎样用超级终端将590C参数读出来。

楼主:
第三课:怎样用超级终端与590通讯(主要是将590参数以文本格式保存)

首先利用PC自带的超级终端建立与590通讯的超级终端,通讯口仍然是使用调速器的P3口,通讯线的做法与CELITE通讯线一样,具体

做法参照第二课,在这里就不再赘述了。超级终端是电脑自带的,一般在开始菜单---所有程序---附件---通讯中(我的电脑是这样

子的,我不知道其他工控朋友这样子是否能找到,如果找不到,请自行上网搜索)
下面我们学习怎样用超级终端与590通讯:(在通讯前,请先做好准备:将590调速器菜单调整到P3口菜单,在这个菜单下找到DUMP

MMI->P3,接好通讯线)
1、建立超级终端:如下图,在名称中输入你想要的名称,在此例中输入超级终端

2、按确定按钮后,会弹出下图窗口,请在“连接时使用(N)"一栏中选择你所在的串口COM端号,在本例中选择COM3口

  选择好COM3口后,窗口显示如下:

3、按确定按钮后,弹出下图窗口(请将每秒位数(B)由原来默认的2400改成9600:

4、按应用,确定按钮后,显示下图窗口

5、下面我们点击传送菜单,在下拉菜单中选择如图所示的“捕获文字”选项:

6、点击捕获文字菜单后,弹出如下菜单:

7、为了方便文档的查找与保存,请点击“浏览”选项,在弹出的窗口中选择保存的位置与保存的名称,文档类型不要更改。

8、点击启动按钮,此时超级终端进入接收状态,在点击启动按钮后,请将调速器菜单 DUMP MMI->P3 按M键进入后,再按上升键头,

此时超级终端窗口会出现下图接收字样:

9、请耐心等待调速器将所有菜单上传到超级终端,这个过程中请不要断电或手动停止接收,直至超级终端接收到最后一个字符,调速器的显示屏会显示完成。

10、请注意此时你所选择保存的位置会产生一个.TXT的文档,打开这个文档,你会发现与调速器的菜单顺序是一致的,如下图。仔细

观察就会发现有的菜单参数后面有“*”号标注,这个表示调速器中被更改的参数,通过这样的菜单,大家可以方便的知道在调试时

厂家对调速器参数的组态,这样子在后续的维护时就会一目了然。同时也便于工程维护人员学习。

以上就是超级终端的用法,各位工控朋友如果文中有错误与笔误,请及时指出

楼主:
第三课:590功能模块的用法(主要讲PID功能块、卷径计算功能块)

1、PID功能块介绍:

    PID模块主要用于外部回路要求调整的用途,PID的输入可以是张力传感器,调节棍的位置或其它传感器的反馈,例如压力,流量等。它有如下特点:

    A:独立的可调节的增益和时间常数;

    B:附加有一阶滤波器;

    C:有滤波或无滤波的P、PI、PD、PID功能,可以分别单独的选择;

    D:具有换算每输入的比率和除数;

    E:独立的正负极限定;

    F:输出换算器(带修整);

    G:增益随直径变化,适用于中心驱动的卷取机控制。

它的模块图如下:

输入:

输入1:这一输入可以是位置或者张力传感器的反馈,也可以是基准或者偏置的信号

         范围:       正负300.00%

         系统预设:  0.00%

         标记号:    410
比率1:输入信号的比率因子1

         范围:      正负3.0000

         系统预设: 1.0000

         标记号:     412

除数1:输入信号的除数因子1

         范围:     正负3.0000,注:当为0时,将产生零输出

         系统预设: 1.0000

         标记号:     418

输入2:这一个输入可以是位置反馈或张力反馈,也可以是一基准或偏置信号

         范围:       正负300.00%

         系统预设:  0.00%

         标记号:    411
比率2:输入信号的比率因子2

         范围:      正负3.0000

         系统预设: 1.0000

         标记号:     413

除数2:输入信号的除数因子2

         范围:     正负3.0000,注:当为0时,将产生零输出

         系统预设: 1.0000

         标记号:     414

积分失效:这是一个数字输入,为真时使积分项复位,这时候PID模块就成PD功能块

          范围:     ON/OFF

         系统预设: OFF

         标记号:     409

启动:这是一个数字输入信号端,禁止时使PID输出

         范围:     禁止/启动

         系统预设: 启动

         标记号:     408

输出

PID输出:这个是PID的输出端,出现在诊断菜单中

          范围:     正负315.00%

         标记号:   417

PID误差:这是输入1与输入2之差,出现在诊断菜单中

           范围:    正负105.00%

         标记号:415

箝位PID:这是一个逻辑输出,指示PID极限是否有效,出面在诊断菜单中

          范围:  伪/真

         标记号:416

参数:

比例增益(P)

这是一个纯增益系数,它使整个的PID传输函数上移或下移,但不影响时间常数,取P=10.0意味着对于5%的误差,PID输出的比例部分为:10*[1+(TD/TI)]*5%,就是说在TD<<TI的情况下,约为50%.

       范围:       0.0到100.0

       系统预设: 100.0

       标记号:     404

随直径改变后的增益:这是随着直径的变化模块的输出,该模块根据直径改变增益。这一增益主要用于变速卷取机,补偿直径的变化,从而补偿惯量。在MODE方式不为零时,这一增益比上述P增益占优势。

      范围:    0.0到100.0

      标记号: 475

方式(MODE)

这个参数决定随直径变化时模块输出规律

      MODE=0时,随直径改变后的增益=常数=P

      MODE=1时,随直径改变后的增益=A*(直径-最小直径)+B

      MODE=2时,随直径改变后的增益=A*(直径-最小直径)^2+B

      MODE=3时,随直径改变后的增益=A*(直径-最小直径)^3+B

      MODE=4时,随直径改变后的增益=A*(直径-最小直径)^4+B

      范围 :   0到4

     系统预设:  0

     标记号:  474

最小变化增益(%):这一参数表示在最小直径(筒芯)时所需的最小增益,为满直径(100%)时(最大)P增益的百分数。

      范围:   0.00到100.00%

     系统预设:  20.00

     标记号:     474

积分时间常数(TI):这是积分器的时间常数

     范围:   0.01到100.00秒

     系统预设:  5.00秒

     标记号:     402

微分时间常数(TD):这是微分器的时间常数,在TD=0时,模块的传输函数变成P+I

    范围:   0.0000到10.000秒

     系统预设:  0.000

     标记号:     401

滤波器时间常数(TF):为了减少高频干扰,增加一个一阶滤波器与微分器连接,微分时间常数(TD)与没有滤波器的时间常数(TF)之比为K,决定传输函数的高频除去量。在TF=0时,这一滤波器就不存在。

      范围:   0.0000到10.000秒

     系统预设:  0.100

     标记号:     403

正极限:这是PID算法的上限

     范围:   0.00%到正105.00%

     系统预设:  正100.00%

     标记号:     405

负极限:这是PID算法的下限

     范围:   0.00%到负105.00%

     系统预设:  负100.00%

     标记号:     406

输出换算器(修整):为了得出最终PID输出,有限的PID输出,要乘以这一换算器的比率,一般这一比率在0和1之间。

     范围:   正负3.0000

     系统预设:  0.2000

     标记号:     407

配置PID功能

输入组态:PID的两个输入端(输入1和输入2),系统预设为不连接任何信号,可通过人机接口上的上下箭头调节;如果需要连接设定值或来自其它源的反馈信号,那么,这些信号的目的标记号应指向410和411,即入PID的输入1和输入2的输入。

输出组态:系统为PID输出预设的目的标记号是0,这意味着这一模块一般不工作,除非它的目的标记号为非0,指向其它目标,常用的目的是速度设定值,可用配置输入输出菜单下的模块框图菜单来实现这一改变。

内部限制功能

PID误差:PID误差内部箝位在正负105.00%

积分项:积分项在内部根据PID输出,箝位在“正极限”和“负极限”常用的数值,在PD输出被箝位时,积分项也被维持在原值。

网友A(2014-01-11):
老师,能不能把celite软件发一份给我,谢谢了QQ7831394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