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02):
控制要求如下: 本控制有五段长度,每段长度,速度可以设置  当温度t1>t2 伺服正转,走完第一段,如果温度还是t1>t2的时候,继续往前走--------.假如在第三段的时候,当检测温度t1<t2则伺服一段一段往回退(如果检测到t1>t2的时候,马上往前),直到退到原点为止,想请教各位的是 :假如在第三段中间检测到温度t1<t2,需要返回,怎么返回到上一段?

网友A:
呵呵
脉冲+方向控制,放大器里面的CN1A里面不是有个NP脚么,接到PLC输出上,通过输出的通/断来控制马达的正/反.

楼主:
这个程序 在客户那边已经调试完毕了.具体思路:我用的是流程图的工作方式SFC,这样做起来比较方便的. .刚开始也是打算用y1来控制电机的正反转,不过后面测试的结果会有脉冲丢失.于是,换了另外一种思路.    通过驱动位状态的开和关,来改变伺服电机的方向.位置和速度用的是间接寻址的方式.只要在每一个级里面给间接寻址赋值就可以了.当然在级里面要判断温度的,通过温度的比较来改变位状态,从而改变电机方向.

网友B:
二楼的大哥能不能把你的程序上传一下供大家学习学习,不胜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