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02):
插座里面用万能表量了一下,两个孔都是220,万能表一端插孔,一端插地上,这是什么个情况?

网友A:
零线断了!!

网友B:
应当如楼上所说。
零线插孔内的电压,是从负载回过来的。

网友C:
同意楼上几位的,还有就是检查一下开关,也许是天关回零那项坏了

网友D:
缺失零线

网友E:
相线220VAC----开关-----负载-----零线-----x---(产生220VAC对地电压)

网友F(2010-12-05):
引用 网友E:
相线220VAC----开关-----负载-----零线-----x---(产生220VAC对地电压)
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