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02):
转载自:太平洋电脑网

开孔DIY左侧USB接口···

楼主:
开前置散热孔-出风··
开后置涡轮散热孔·从废电源外壳剪下一片蜂窝网···

楼主:
接驳底线,由于箱子是密度板,没有接地,怕电到人。于是自己diy了一条地线连接主板和电源。

网友A:
我们厂以前的老职工(机械),有手工活很厉害的;
所以,我对手工二字,印象比较好。

网友B:
军工级,抗震不,掉地上是否能摔坏啊?

网友C:
手工打造-----军工级      贬义十足  忽悠军工

网友D:
我也曾打造过一个手工机箱。

网友E:
哈哈
可能要加上双引号了哦!
还是蛮好的!

楼主:
加装涡轮散热,在亚克力板和涡轮之间加上一片减震海绵。以减少振动和噪音。

显示器部分的改造:
由于显示器的VGA接口和电源口比较紧凑。上盖空间不足,SO自己改造接口。
拆下电路板

楼主:
把原来的VGA接口和电源口用热风枪吹下来。

换上向下的VGA接口。延长电源线。

楼主:
开关按键也延长了接线。

接着开接线口。
剪下一片海绵,从中间割开一个X.

楼主:
这个地方等下就可以用来收纳VGA显示器接线。平时要用的时候就拉出来,不用的时候可以藏进去。

显示器部位基本上大功告成,加装亚克力板,前后锁上广告板螺丝固定。

楼主:
既然是笔记本,当然少不了无线网卡了。刚好七彩虹的H55 X7主板上面有MINI PCI E接口。SO找了一块MINI PCI E网卡。
接线连接上盖的铝制框架。

完工·····

楼主:
面板的安装。
切割了十几个小方块。黏在箱子的边缘上,以固定上盖面板。

因为不知道朋友究竟要外置键盘还是内置,出于“笔记本”的考虑。所以上下盖都预留了键盘空位空位。中间够放两个硅胶小
键盘了。

清扫灰尘废屑,加装上零件。盖上加工好的面板测试。
出于误差的考虑,切割面板的时候边缘难免留下一条小缝隙,影响美观。所以裁切了一张泡沫海面黏在亚克力板上面。以掩盖
边缘的缝隙,看起来美观多了。

效果图。
U盘安装系统····

楼主:
启动机子·红色为开机按钮,银色为重启。指示灯朋友为了低碳不下。也就不管了。

成功开机····

无线型号全满。效果还不错。
机器配置···

温度也比较稳定··

OK,全部改装完工·································

网友F:
连防水都达不到,还谈什么军工级?

网友G:
一巴掌 全部完蛋。。O(∩_∩)O~

网友H:
手共打造,可以,达到了世界先进的军工水平,拉动了鸡滴屁内需,赶紧哭两声以表祝贺。。。。

网友I:
额谨代表中国军工行业表示支持~

网友J:
防震,防水,低功耗,太阳能充电.

网友K:
这能叫军工?
都是这种军工的话,估计二战时期都比它强

网友L:
手工打造

网友M:
机电一体化人才

网友N(2010-12-05):
还可以了   不过能手工改装就已近不错了   不过这个本本还是不防水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