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02):
1.工作温度。变频器内部是大功率的电子元件,海利普变频器极易受到工作温度的影响,产品一般要求为0~55℃,但为了保证工作安全、可靠,使用时应考虑留有余地,最好控制在40℃以下。在控制箱中,变频器一般应安装在箱体上部,并严格遵守产品说明书中的安装要求,绝对不允许把发热元件或易发热的元件紧靠变频器的底部安装。

2.环境温度。温度太高且温度变化较大时,海利普变频器内部易出现结露现象,其绝缘性能就会大大降低,甚至可能引发短路事故。必要时,必须在箱中增加干燥剂和加热器。在水处理间,一般水汽都比较重,如果温度变化大的话,这个问题会比较突出。

3.腐蚀性气体。使用环境如果腐蚀性气体浓度大,不仅会腐蚀元器件的引线、印刷电路板等,而且还会加速塑料器件的老化,降低绝缘性能。

4.振动和冲击。装有变频器的控制柜受到机械振动和冲击时,会引起电气接触不良。淮安热电就出现这样的问题。这时除了提高控制柜的机械强度、远离振动源和冲击源外,还应使用抗震橡皮垫固定控制柜外和内电磁开关之类产生振动的元器件。设备运行一段时间后,应对其进行检查和维护。

5.电磁波干扰。变频器在工作中由于整流和变频,周围产生了很多的干扰电磁波,这些高频电磁波对附近的仪表、仪器有一定的干扰。因此,柜内仪表和电子系统,应该选用金属外壳,屏蔽变频器对仪表的干扰。所有的元器件均应可靠接地,除此之外,各电气元件、仪器及仪表之间的连线应选用屏蔽控制电缆,且屏蔽层应接地。海利普变频器如果处理不好电磁干扰,往往会使整个系统无法工作,导致控制单元失灵或损坏。

网友A:
如果你说的这些安装环境的“问题”,现场都存在,那该怎么办呢?不安装了,撤!行吗?显然不行,那又该怎么办呢。

有时候,明知山有虎,只能被“偏向虎山行”。^_^,难呀。

网友B:
凡事都是相对的

网友C:
根据使用经验,变频器放在MCC,空调温度20—22度,基本恒温、恒湿,无尘,多年没有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