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

楼主(2010-11-02):
请教一下怎样才能通过屏向台达PLC的寄存器输入浮点数,估计台达的大家用得少,他跟三菱的很像,请教大家三菱的是咋弄的,我从屏里输入0.1,但监视寄存器变成了1,而且我试了一下,MOV  K0.1  D0 好像也不行。

网友A:
先查你用的对应系列是否支持浮点运算;

楼主:
我试了,支持浮点数运算,只是不知道到咋直接输入浮点数,比如我 MOV  K0.1  D0  这样就不行,而要用除法先求出0.1才行。 好像三菱的FX也要这样吧,西门子的就可以直接输入的。

楼主:
没人知道吗,看样子我只能以厘米为单位了,要是以米为单位就会有小数。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人知道吗,看样子我只能以厘米为单位了,要是以米为单位就会有小数。

和不看手册的新手不解释,自己看。

网友C:
不需要浮点运算,在PLC直接用厘米做单位,在屏的按钮数值设定里小数点设两位,这样简单很多

楼主:
谢了,明白了,不是我不看说明书,只是我看说明书的速度都赶不上着地方换牌子的速度了。

网友D:
学习了, 楼上2种方法都可行

网友A:
就是小数点的关系,就直接在屏上设置小数点位数就行了;
没有必要用浮点运算;

网友E(2015-04-09):
回复 网友F:
话说浮点数计算使用"K0.1"吗?不是用“F0.1”吗?还是问题的年代太久远了?

网友F:
回复 网友E:
  查看手册吧,技术更新快.

网友G:
编程序转换,整数转浮点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