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02):
1.变频器和电机的距离应该尽量的短。这样减小了电缆的对地电容,减少干扰的发射源。

2.控制电缆选用屏蔽电缆,海利普变频器动力电缆选用屏蔽电缆或者从变频器到电机全部用穿线管屏蔽。

3.电机电缆应独立于其它电缆走线,其最小距离为500mm。同时应避免电机电缆与其它电缆长距离平行走线,这样才能减少变频器输出电压快速变化而产生的电磁干扰。如果控制电缆和电源电缆交叉,应尽可能使它们按90度角交叉。与变频器有关的模拟量信号线与主回路线分开走线,即使在控制柜中也要如此。

4.与变频器有关的模拟信号线最好选用屏蔽双绞线,动力电缆选用屏蔽的三芯电缆(其规格要比普通电机的电缆大档)或遵从变频器的用户手册。

二、控制回路:具有工频变频的手动切换,以便在变频出现故障时可以手动切工频运行,因输出端不能加电压,固工频和变频要有互锁。

三、变频器的接地;
变频器正确接地是提高系统稳定性,抑制噪声能力的重要手段。变频器的接地端子的接地电阻越小越好,接地导线的截面不小于4mm,长度不超过5m。变频器的接地应和动力设备的接地点分开,不能共地。信号线的屏蔽层一端接到变频器的接地端,另一端浮空。变频器与控制柜之间电气相通

网友A:
这些华丽的辞藻说起来很动听,做起来呢?容易吗?

请问楼主:“变频器的接地应和动力设备的接地点分开,不能共地。”这句如何理解呢?动力设备接地和变频器接地有什么区别?变频器难道不是动力设备吗?再说了,现场找不着单独的地线怎么办?客户管你吗?

到了现场,啥都没有,需要你去想办法。这定的这些“规矩”能用上几条?不符合“接地”标准难道还要把设备拉回去?

网友B:
安装时 有专用的变频器电缆 具有耐高温的功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些华丽的辞藻说起来很动听,做起来呢?容易吗?

请问楼主:“变频器的接地应和动力设备的接地点分开,不能共地。”这句如何理解呢?动力设备接地和变频器接地有什么区别?变频器难道不是动力设备吗?再说了,现场找不着单独的地线怎么办?客户管你吗?

到了现场,啥都没有,需要你去想办法。这定的这些“规矩”能用上几条?不符合“接地”标准难道还要把设备拉回去?
火气不小,看来你是厂家的,不过说的挺实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火气不小,看来你是厂家的,不过说的挺实在
^_^,没有呀。我所以这样说。是觉得现场安装布线也是一个学问。在国外,是有规范可依的。在国内...,不用说,大家也许都有体会的。规范是说的,实际是做的。

在国内的系统安装布线,是需要“活学活用”“规范”,而不是“宣讲”规范。纸上谈兵根本没用。不是华丽的词藻又是什么。

拿一个应用实例,说安装布线,说遇到的问题,说解决的方法。包括现场的电网形式,是IT的?TT的?TN的?等等,这才具有共享价值和意义。我认为,安装布线的方法,不是书本上有的,而是实践中确认的。

当然安装布线的规范(准则)还是要熟记、烂背如泥的。但应该是原则,而不是方法。方法只能是现场的实践说了算。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就是我对现场安装布线方法的认识和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