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02):
我是一个电工,我公司主要使用安川变频器,现有一台变频器模块烧了,不知道驱动部分有没有问题,单独给驱动板和主板通电(直流530V)主板显示欠电压,请问如何屏蔽?

网友A:
找到电压检测电路,很多变频器的电压检测电路都是从直流母线电阻分压取得的。观察一下。

网友B:
你有把中点电压检测送入啊,还有g7电压检测比较敏感容易跳UV你折板检修可以适当提高电压还修改电压范围参数

楼主:
谢了,原来我用的整流电压低于400v,后来加了两个680UF的电容器串联并入后电压升至510V